[工具和软件] 如何在freescale banked区域操作一个变量(RAM, EEPROM, FLASH)

楼主(2015-01-29):
引子:

下面的方法只适用于SMALL (-Ms) 和 BANKED (-Mb) Memory model,不适用于LARGE (-Ml) memory model.

同时,freescale推荐小于32k code使用SMALL,大于32k code使用BANKED,不推荐使用LARGE。

RAM:使用banked RAM有两种方法:

1. 使用local address

2. 使用global address(寻址方式更大)

先看一下local address方式:

首先,我们要在.c中定义一个变量:

#pragma DATA_SEG __RPAGE_SEG PAGED_RAM /* the description of PAGED_RAM is in prm file */
unsigned char  banked_var;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接着,我们同样在.h中声明这个变量:

#pragma DATA_SEG __RPAGE_SEG PAGED_RAM /* the description of PAGED_RAM is in prm file */
extern unsigned char  banked_var;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变量了。

例如:我可以赋值给这个变量-> banked-var = 0x5;但是,如果想使用指针指向这个变量的话,需要如下操作:

unsigned char  * __rptr  ptr_var;/* 这个指针的定义不需要定义在PAGED_RAM,需要确认这个变量定义在哪里?*/

ptr_var = &banked_var;

注意点:

prm文件的SEGMENTS必须写为local address,如下:

SEGMENTS
  RAM_FB          = READ_WRITE    0xFB1000 TO 0xFB1FFF;
  RAM_FC          = READ_WRITE    0xFC1000 TO 0xFC1FFF;
  RAM_FD          = READ_WRITE    0xFD1000 TO 0xFD1FFF;
/* Other segment definition here*/
END
PLACEMENT
  PAGED_RAM         INTO  RAM_FB, RAM_FC, RAM_FD;
  /* Other placement definition here*/
END

最后看一下global address的方式:

首先,我们要在.c中定义一个变量:

#pragma DATA_SEG __GPAGE_SEG PAGED_RAM/* the description of PAGED_RAM is in prm file */
unsigned char  banked_var;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接着,我们同样在.h中声明这个变量:

#pragma DATA_SEG __GPAGE_SEG PAGED_RAM/* the description of PAGED_RAM is in prm file */
extern unsigned char  banked_var;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变量了。

例如:我可以赋值给这个变量-> banked-var = 0x5;但是,如果想使用指针指向这个变量的话,需要如下操作:

unsigned char  * __far  ptr_var;/* 这个指针的定义不需要定义在PAGED_RAM,需要确认这个变量定义在哪里?*/

ptr_var = &banked_var;

注意点:

prm文件的SEGMENTS可以local address或者也是global address.

EEPROM/FLASH:(操作const变量)

1. local address形式

使用#pragma CONST_SEG __EPAGE_SEG PAGED_CONST/#pragma CONST_SEG __PPAGE_SEG PAGED_CONST定义

指针定义用const unsigned char *__eptr ptr_eeprom;/const unsigned char *__pptr ptr_eeprom;

2. global address形式

使用#pragma CONST_SEG __GPAGE_SEG PAGED_CONST

指针用const unsigned char *__far ptr;

**最后还要注意的是:

1. 要在complier的option中加入-D__FAR_DATA

2. 所有定义的指针的地址在DEFAULT_ROM,但是指向的地址是banked区域的。都占3个byte(需要确认)

3. global address方式没有local address执行指令快,除非需要寻址空间大,最好不要使用global address.

4. 该**针对HCS12X系列CPU,HCS12没有global address的说法。

以上的内容参考freescale技术手册:TN238/TN240及freescale工程中的datapag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