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RBT6最小系统功耗

楼主(2015-01-29):
stm32l152RBT6电路板只焊接了芯片、32.768时钟和JLINK下载,按照官方的例子 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电流都是十几毫安

网友A:
用的官方程序吗?
还有测试方法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官方程序吗?
还有测试方法是否有问题?

是官方程序 测试就是用福禄克万用表毫安档串联到板子供电的入口,检查电路感觉们问题啊

网友B:
有没有把JLINK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把JLINK拔掉?

拔掉了 不拔是二十多毫安 拔了19-10之间跳动 基本稳定在10毫安, 最小系统电路检查了感觉没问题啊

楼主:
下载程序后可以感觉到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比如SPI数码管灭了、再次下载得按住reset键一会儿才能下载)但是电流还是很大很大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有测试过呢

网友D:
无用的IO口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