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看下这个电路。。能实现PWM充电功能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29):
你这电路没有电感,PWM只是用来限制平均电流的,频率越低越好。

网友B:
   R58 59 60  的数值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58 59 60  的数值有问题吧!…

R51 R53才有问题,如果MCU没有输出,它会使开关导通

网友B:
嗯!…这图错误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图错误多多!…

能说下具体错误吗

网友C:
可以用,需要完善。加限流电路,充电截止电压检测。

网友B:
1:   把这个图废掉!…找更好的!…
2: 用时基搭个电路、还是串电感吧!…

网友D:
pwm充电对电池或充电本身有什么好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把这个图废掉!…找更好的!…
2: 用时基搭个电路、还是串电感吧!…

有图参考吗

网友B:
其实:针对免维护铅酸电池来说:用脉动直流充电效果好!因这种工艺的电池、有“**力”…
  如果是锂电池充电:就不需这么复杂!
   电路图二姨家多了去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针对免维护铅酸电池来说:用脉动直流充电效果好!因这种工艺的电池、有“**力”…
  如果是锂电池 ...

嗯嗯,知道了

网友E(2015-02-28):
这个电路有下面问题,不能使用.
(1) PWM信号只能控制平均充电电流. 但是在PWM信号控制开关管导通时,瞬间充电电流不可控,会对电池造成冲击.
(2)没有截止电压检测,会导致电池过充.
建议使用如韵电子的充电管理芯片,根据电池的不同,PWM控制模式的有CN3761,CN3781,CN3791,CN3702,CN3703,CN3704,CN3705,CN3717,CN372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