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TP4056连接两个led指示灯的电阻,可以用一个电阻吗?

楼主(2015-01-29):
TP4056连接两个led指示灯的电阻,可以用一个电阻吗?放在输入侧,这样可简化电路。

网友A:
一个电阻的空间都没有了么。。。。。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省个电阻加2个焊点至少有2厘的成本,如果一个月1KK的量,也能省下至少2000元冥币哈;P

网友C:
如同时点亮与分别电亮时:亮度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D:
这是谁啊,也太抠了吧?当然有影响。

网友E:
这接当然是可以的,AS3030的就是这样接的。想了解更详细的可以加QQ:2850697769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接当然是可以的,AS3030的就是这样接的。想了解更详细的可以加QQ:2850697769

DATASHEET直接发这里就不行么?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以后也许会考虑用的,如果不了解那么它就没有机会的。

网友E:
附上AS3030的datasheet,有需要的可以加QQ:2850697769。

网友F(2023-03-16):
接一个1K电阻接正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