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Hz的正弦波用双绞线传输结果会如何?

楼主(2015-01-29):
发端:600MHz 正弦波 幅度1v
中间有双绞线连接,线长5米
接收端:是啥样?

多谢指点。
我想知道理论上,结果如何?
实际结果 如果大家愿意给出,那也很感谢。

如果我给的条件不够充分,我后续帖子进行补充

多谢了。

网友A:
差分信号阻抗匹配的话应该可以很好的传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阻抗匹配的话应该可以很好的传过去。。。。。

不是差分信号。双绞线一个是信号线,一个是地线(回线)

网友A:
不是差分可能会衰减的厉害。。。。。。
辐射可能也很严重。。。。。

网友A:
600M转换成差分其实很容易的。。。

网友B:
普通的线不行;

网友C:
现在网线可以轻轻松松上百兆,就是通过双绞线传送的

网友D:
发送端先用变压器转换成平衡信号再接双绞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差分可能会衰减的厉害。。。。。。
辐射可能也很严重。。。。。

为什么差分 就衰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线不行;

普通的线为啥不行? 会出现啥样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线不行;

普通的线为什么不行,会出现什么样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差分 就衰减小?

差分辐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辐射少

在接收端,还能准确恢复成600mhz  1v的信号吗
信号幅度不会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接收端,还能准确恢复成600mhz  1v的信号吗
信号幅度不会变吧

幅度当然会衰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线为什么不行,会出现什么样后果?

这么长的线,普通的线电容值也不小;
信号会衰减;

网友E:
7类线可以上摸拟600MHz, 别的就算了吧!另外要区分数字速率与摸拟频率相差较大,100M的以太网线里面只用两对25M的摸拟信号,另两对备用或供PoE

网友E:
几米距离,匹配的好的话,6类可能也凑合(不推荐!标称百米摸拟250M)

网友F:
高频东西不太了解,请见大神蚂蚁言。还是想说下5米长的线来传输信号如果放在恶劣环境里传输,是可能会出问题的。导线的天线效应应该叠加了很多

网友G:
玩过射频电路的请举手!…

楼主(2015-04-10):
引用 网友E:
7类线可以上摸拟600MHz, 别的就算了吧!另外要区分数字速率与摸拟频率相差较大,100M的以太网线里面只用两 ...

双绞线 算是 几类线啊?

7类线是啥啊?

同轴电缆算 几类线?

网友E:
“x 类线”都是指双绞线,1类最差,只能传音频,古老的电话线路上用,7类线是目前最好的双绞线。
同轴不以几类区分,有很多参数确定性性能,如:特性阻抗,单位长度损耗等。

网友H:
参考 MAXIAM LT 之类的器件和**。

网友I:
这是wikipedia上的。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还是用google问世界,那比这论坛人多。

收下了

路过打酱油。。 + 5 这就对了....

网友J:
CAT6网线可以传输1000Mbit/s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wikipedia上的。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还是用google问世界,那比这论坛人多。 ...

这个是怎么收到的啊? 我怎么没收到,是我方法不对吗?
我用百度搜索 wikipedia,然后去wikipedia网站,搜索most common twisted-pair cables
没有搜到。
google hk 上不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收到的啊? 我怎么没收到,是我方法不对吗?
我用百度搜索 wikipedia,然后去wikipedia网站, ...

http://www.glgoo.com/search?q=twisted+pair

网友K:
走DVI线,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