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槽型光耦问题

楼主(2015-01-29):
我做了一个槽型光耦电路发现无论槽里放不放东西都是高电平,郁闷死了。型号是WYCH21A3.

网友A:
改变的R1的值,还有输出电阻的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的R1的值,还有输出电阻的值看看;

试了不管用,我真怀疑买到假货了。

网友B:
这么简单,不是接线错,就是器件坏,或者参数不对。

有手册吗?180欧,电流大了点,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不是接线错,就是器件坏,或者参数不对。

有手册吗?180欧,电流大了点,短命。

我先接1K不行,换330还是不行。后边的上拉电阻拉倒100K的时候用示波器能看出挡与不挡有个0.5V的变化。

网友B:
手册、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不管用,我真怀疑买到假货了。

恩,有可能;
再仔细核对下电路吧;
还不行的就是器件质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手册!

找不到手册

网友B:
那现在怎么办呢?

没有手册的任何器件,我都不会用。

网友C:
不管有没有手册,这个电路从原理上来说是没有错,如果连一点电平变化的趋势多没有的话,还是考虑器件坏这个原因吧。

网友D:
槽型光耦引脚和521不同,这里需要看一下。

网友E:
多试试总会成功的

网友F:
11楼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槽型光耦引脚和521不同,这里需要看一下。

可能让我接错烧掉了,重新买了一个好了。槽型光耦的引脚顺序果然和普通光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