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hal库的hal_delay问题

楼主(2015-01-29):
STM32, TI, ck, ic, ui

void HAL_IncTick(void)
{
  uwTick++;
}
中断函数是1ms进来一次,也就是说uwTick+1就代表1ms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HAL_IncTick();
}
void HAL_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timingdelay = uwTick + Delay;
  //while(HAL_GetTick() < timingdelay)
        while(uwTick < timingdelay)
  {;
  }
}
在HAL库里 我就没看到哪里对uwTick溢出进行处理,也就是说uwTick=0xffffffff的时候 再加1就是uwTick=0了  那这一时刻的延时不就延时不准确了吗?

uint32_t HAL_GetTick(void)
{
  return uwTick;
}
这函数,很多库文件调用,用来timeout 延时
我觉得调用了uint32_t HAL_GetTick(void)函数的延时都是有问题的
不过我算了一下 要连接上电46天多才会出现bug (0xffffffff个ms)

网友A:
少用延时才是硬道理

楼主:
但是这是官方的延时bug  确实根据条件来判断会好过延时

网友B:
这个函数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是这个函数需要调用中断函数的结果,如果一个更高级的中断需要调用这个函数,就无法得到延时而是直接一直等,所以最好重新写这个函数!

网友C:
如果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它,那么根本延时就不准了,需要想办法用systick做延时。

网友C:
非中断方式来搞。

楼主:
问题是 HAL库很多地方都是用到这uwTick变量来延时
uint32_t HAL_GetTick(void)
{
  return uwTick;
}
这函数,很多库文件调用,用来timeout 延时
我觉得调用了uint32_t HAL_GetTick(void)函数的延时都是有问题的
不过我算了一下 要连接上电46天多才会出现bug (0xffffffff个ms)

网友D(2015-05-14):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HAL库很多地方都是用到这uwTick变量来延时
uint32_t HAL_GetTick(void)
{

好像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重写HAL_Delay函数,在每次调用之前或之后清零uwTick,尽量不要让uwtick满,不知道思路对不对?

网友E:
这个不算bug,除非你用来延时超过46天
因为用的是无符号整形,不存在出现负数情况
1-0xffffffff=2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算bug,除非你用来延时超过46天
因为用的是无符号整形,不存在出现负数情况
1-0xffffffff=2

看他们都这样说也没有细想,看你这么一说似乎确实没有问题,这个数据类型在这里似乎真没有问题,为了防止意外,我还是计划重写下HAL_InitTick函数为0.1ms中断一次,用4天多的时间运行下看结果。另外以前讨论过一个问题,
unsigned char a = 0;
a = a-1;
if(a == 0xff)
{
printf("aaa");
}
else
{
printf("bbb");
}

结果输出的结果是“bbb”,编译器将a的数据类型提升为了unsigned int类型,结果a-1后的结果是0xffff,不过这里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32位应该是最大数据宽度了,不存在数据类型提升问题。我在MDK环境下看了下,如你所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他们都这样说也没有细想,看你这么一说似乎确实没有问题,这个数据类型在这里似乎真没有问题,为了防止 ...

我看过u-IP、Linux都是这样用的
没有人去判断过溢出,没必要

就好像计算LRC,有人喜欢弄个32位整数去累计,最后&0x000000ff
我都是直接弄个一个BYTE直接累计,直接就是结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看过u-IP、Linux都是这样用的
没有人去判断过溢出,没必要

嗯,累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有减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下,但是在这里确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算bug,除非你用来延时超过46天
因为用的是无符号整形,不存在出现负数情况
1-0xffffffff=2

这里不是一直延时46天会出现,而是每46天就出现溢出的状况!和你需要延时多久是没关系的!
下面的算法可以解决问题
#define TIMER_DIFF(END,BEGIN)        ((END - BEGIN + 0xffffffff) % 0xffffffff)//计算时间差
END是当前时间值
BEGIN是记录的时间点
TIMER_DIFF是计算从记录时间点到当前时间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过u-IP、Linux都是这样用的
没有人去判断过溢出,没必要

你看到Linux里应该也有算法的,
下面的算法可以解决问题
#define TIMER_DIFF(END,BEGIN)        ((END - BEGIN + 0xffffffff) % 0xffffffff)//计算时间差

void HAL_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timingdelay = uwTick;
  while(TIMER_DIFF(uwTick ,timingdelay) < Delay)
  {;
  }
}

楼主:
下面的算法可以解决问题
#define TIMER_DIFF(END,BEGIN)        ((END - BEGIN + 0xffffffff) % 0xffffffff)//计算时间差

void HAL_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timingdelay = uwTick;
  while(TIMER_DIFF(uwTick ,timingdelay) < Delay)
  {;
  }
}

网友F:
9楼正确,没有溢出bug。实际应用中谁会去HAL_Delay (50天)? 想延时50天用uint32_t也表示不出来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到Linux里应该也有算法的,
下面的算法可以解决问题
#define TIMER_DIFF(END,BEGIN)        ((END - BEGIN + ...

你这个define没有任何意义
除非你在用64位的编译环境

网友G:
如何确定中断函数1ms进去一次,那个不是系统滴答的中断函数吗。每来一个系统脉冲,就进入中断一次,系统时钟是9M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define没有任何意义
除非你在用64位的编译环境

这里还是一样的达到目的
如果是32位的单片机  可以把后面的%0xffffffff去掉
64位的单片机  就得这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确定中断函数1ms进去一次,那个不是系统滴答的中断函数吗。每来一个系统脉冲,就进入中断一次,系统时 ...

不是每次来一个脉冲就进中断一次,应该是累计脉冲次数,达到设定的值就进一次中断,9Mhz的脉冲,这个设定的值应该是9000

网友H(2015-10-30):
一楼的写法的确是有BUG的,并非是溢出问题,假设延时 30ms  0x1E:
void HAL_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timingdelay = uwTick + Delay;             //假设此时uwTick=0xFFFFFFF0  Delay=0x1E 则 timingdelay=0x1 0000000E,溢出后保留32位=0x0000000E。
   //while(HAL_GetTick() < timingdelay)
         while(uwTick < timingdelay)          //此时的uwTick仍是0xFFFFFFF0或任何小于0xFFFFFFFF的值,则 if(0xFFFFFFF0<0x0000000E) 为假,立即退出,并没有延时30ms。
   {;
   }
}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这样,仍然假设延时 30ms  0x1E:
__weak void HAL_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
  uint32_t tickstart = 0;
  tickstart = HAL_GetTick();                         //假设此时uwTick=0xFFFFFFF0  Delay=0x1E 则 tickstart=0xFFFFFFF0。
  while((HAL_GetTick() - tickstart) < Delay)   //此时的uwTick仍是0xFFFFFFF0或任何小于0xFFFFFFFF的值时,假如是0xFFFFFFF5-0xFFFFFFF0=0x05,if(0x05<0x1E)为真,继续等待。
                                                                 //如果溢出后 uwTick=0x0000000D,则0x0000000D-0xFFFFFFF0=0x1D,if(0x1D<0x1E)为真,继续等待。
                                                                 //继续 uwTick=0x0000000E,则0x0000000E-0xFFFFFFF0=0x1E,if(0x1E<0x1E)为假,延时完成,退出。
  {
  }
}

网友H:
一楼的写法并非是溢出问题,而是当 uwTick+延时值,即 timingdelay 有溢出的时候, 而且此时的 uwTick 又刚好大于 timingdelay 值时,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则会立即退出延时,即没有延时。

网友H:
类似地,HAL库中有些函数支持超时退出的:

  /* Ge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if((Timeout == 0) ||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Timeout))
      {
。。。。。
        return HAL_TIMEOUT;
      }

这里其实有点小问题,实际超时时间是比 TimeOut 多了1ms
正确的应该是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Timeout)),超时等待时间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