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KIT-042-BLE开发套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5-01-29):
       baseboard 上有CY8C5868LTI-LP039和CY8C4247LQI-BL483两块芯片,其中前者好像是用来调试和烧录程序的,后者是BLE模块。BLE dongle好像也是类似的组合,使用KitProg USB-UART烧录程序是往BLE 模块芯片里面烧录吧,我初次接触Cypress的东西,烧录程序后用CySmart可以搜到别的蓝牙设备(不是baseboard上的蓝牙模块),按照套件给出的说明,同时按下baseboard和donggle上的SW2,2个UESER灯都不见亮,蓝色的那2个。在这里baseboard应该是作为server,dongle作为client,但是我发现用搜索不到baseboard上面的蓝牙信号。有人使用过这个开发套件吗?

网友A:
BLE dongle 可以收到信号,连接好后可以控制灯亮灭。你可以试试。 手机也可以控制灯的。具体你要看看最近培训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 dongle 可以收到信号,连接好后可以控制灯亮灭。你可以试试。 手机也可以控制灯的。具体你要看看最近培 ...

最近培训例子指什么?版主置顶的那个帖子吗?我用手机App搜索不到设备。也就是说baseboard可能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 dongle 可以收到信号,连接好后可以控制灯亮灭。你可以试试。 手机也可以控制灯的。具体你要看看最近培 ...

请问下,Prioneer baseboard,dongle,PSoc4 BLE Module,PRoC BLE Module这几者什么关系?我的猜测是PSoc4 BLE Module,PRoC BLE Module作为蓝牙数据转发的server,dongle作为client接收数据,Prioneer baseboard相当于一个调试平台,我拿它烧程序的时候总是担心程序是不是往Prioneer baseboard这个板子上的芯片里面烧,主要是没弄清楚他们的关系。

网友A:
dongle 是可以用一个电脑的软件CySmart 看到蓝牙设备,链接,控制 发数据。
Prioneer baseboard 是个底板,据说是PSOC5 这个是仿真烧录器,但听说自己会搞的话可以做PSOC5用 PSoc4 BLE Module 是模拟功能强点的PSOC4 带蓝牙 PRoC BLE Module 也是PSOC4带蓝牙,模拟功能差点。

网友A:
很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刚接触。

网友B(2015-11-10):
哪位有这个闲置的开发套件么,求购

网友C:
楼主,先下一个简单的从机工程,如find me到开发板,用手机或者Dongle去搜索它,搜索到后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位有这个闲置的开发套件么,求购

我有一套全新的,就拆开看看,200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套全新的,就拆开看看,200要么?

Q我603197414

网友E(2016-04-09):
引用 网友B:
哪位有这个闲置的开发套件么,求购

我有一套全新的。。。可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