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多个频率?有没有IC

楼主(2015-01-29):
如何检测多个频率?有没有IC

网友A:
用带通滤波器加检波二极管

网友B:
MCU好像不大行,假设好几个频率同时出现,又间隔很近,MCU好像就不好判断了!不知道用锁相扫频的方式是不是会好些!原理上好像是行的!

网友C:
1,MCU因该可以,只要MCU有ADC--高速的,对信号做采样,然后用FFT计算就可以得出该信号包含几个频率
2,我还是没有弄懂楼主的意思,是多个分离的频率单独测还是合成了要检测出来?

网友D:
用带AD的高速MCU,一般都可以,主要看你的信号

网友E:
检测频率没必要用AD转换。就用MCU的IO口就可以实现同时检测多个频率,能检测到的最大频率与MCU执行的速度和具体方案有关。主流的MCU都能很容易的做到同时检测多个10kHz以内的频率,与被检测的多个频率是否接近无关。

楼主: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比如50K,60K。70K等频率同时在一根信号线上,如何分离出来,?

网友F:
楼上说的要求其实就是频谱分析仪的功能。

网友G:
如果你的AD的采样率高于2*最高信号频率, 理论上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H: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把信号放大然后斩波整形,然后送往CPU的中断口,CPU通过计算特定时间内的中断次数就可以计算出特定时间内的信号频率。还可以用查询法

网友I:
还有各芯片的中断向量分配等资料。

网友J:
1、如果你的频率成分是确定的 那么做几个带通滤波进行分离 然后再测频率 几十K频率用MCU就行了 当然测量精度你自己再分析下
2、如果频率成分是未知的 那么就得用扫频的方式来弄了 可以参考下频谱分析仪的原理

网友K:
个人认为,如果是检测几个固定频点的话,用LM567之类的硬件锁相环更容易一些

网友L:
可用硬件滤波也可用软件DSP计算

网友M:
还不如用个 FPGA

网友N:
没有看明白是一个信号中多个频率分量,还是多路输入信号的各个频率?

网友O: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我看单芯片MCU都能实现。

网友P:
这叫做频谱分析,不叫频率检测,太难理解了。

网友Q:
多频率谐振继电器并联。或多频率谐振电路并联。

网友R:
频率检测与分离可以用DSP。

楼主:
嗯,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