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语言调试

楼主(2015-01-29):
        double px=T[0][3];
        double py=T[1][3];
        double pz=T[2][3];
        double r13=T[0][2];
        double r23=T[1][2];
        double r33=T[2][2];

        double s3;
        double c2;
        double c5;
        double c4;

//        double t1,t2,t3,t4;

        od1=pz-le*r33;

        s3=-((px-le*r13)^2+(py-le*r23)^2-l2^2-l4^2)/(2*l2*l4);
        if (s3>1.0||s3<-1.0)
        {
            return  false;
        }
        oth3=asin(s3);

        c2=((px-le*r13)*(l4*sin(oth3)-l2)-(py-le*r23)*l4*cos(oth3))/(l2^2+l4^2-2*l2*l4*sin(oth3));

在编译时,总是出现错误: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求高手解答 不明白 谢谢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匹配的原因吧   你一部分一部分注释掉  慢慢看是哪句出的问题

楼主:
s3=-((px-le*r13)^2+(py-le*r23)^2-l2^2-l4^2)/(2*l2*l4); 是这一句话出错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s3=-((px-le*r13)^2+(py-le*r23)^2-l2^2-l4^2)/(2*l2*l4); 是这一句话出错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

那个前面有个-号吧!你是想取反吗?你用0-一下后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