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864显示16进制数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我想用12864显示,遥控器的键值,我用字模软件做了个数组从0—F,然后将键值保存到变量里。再用12864显示,怎么是乱码?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程序有问题阿

网友B:
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12864显示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解决后会发上来。
谢谢。

网友C:
乱码有几个可能:
1.你的初始化液晶可能不对;
2.你字模软件的取模方式不对,有横向取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叙等;
3.你写的显示程序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English_disp(2, 4, 16, shuzi[(IRCord[2]/16)&0x0f]);   //高8位
English_disp(2, 4, 24, shuzi[IRCord[2]&0x0f]);          //低8位
2:代表右半屏。4:代表第三行。16:代表第16列。IRCord[2]:代表返回的键码。
现在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