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芯片UC3842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这是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

这是UC3842内部引脚图

一开始VCC电源通过R1和C2对电阻C2进行充电,当C2上电压高于16V时,开关电源启动,接着初级绕组通过D2、D1给芯片7脚供电,我的疑问是那此时的VCC任然在给C2充电,芯片7脚电压是怎么变化的????
求教大神啊,谢谢!!!

附录:UC3842开启电压为16V,截止电压为10V,一般保持在13V左右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反馈用的C2上的电压,所以会稳定的。。。

网友B:
牵强附会!…打嗝是未能正常启动的一种现象!
  原因应该是负载过重或有短路现象!测试3842 三脚便知!…
    这个电容C2滤波储能没错、过于赞美、或过度夸张!
   母线电压300V是直流吧?…驱动电压D1有输出(够幅度)就能启动!那怕该电容容量在10uF!

网友C:
启动之后,芯片7脚的电压跟启动电阻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启动电阻提供的电流根本就不够IC用的,VCC电压跟反馈绕组的匝数有关,跟负载电流也有关,反馈绕组匝数越多,电压越高,负载电流越大,电压也越高

楼主:
初次上电时,当C2电压冲到16V以上使得UC3842启动时,芯片的供电按理来说由初级绕组供电,那此时芯片电压端电压不会继续上升吗??VCC还在给7脚供电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牵强附会!…打嗝是未能正常启动的一种现象!
  原因应该是负载过重或有短路现象!测试3842 三脚便知!…
  ...

初次上电时,当C2电压冲到16V以上使得UC3842启动时,芯片的供电按理来说由初级绕组供电,那此时芯片电压端电压不会继续上升吗??VCC还在给7脚供电不是吗

请教大牛!

网友D:
上高中时住宿,寝室老停水,许多打篮球回来的同学想洗澡可找不到水,于是想到了消火栓,于是楼主(不好意思本来该打成楼管的)大喊:不行啊,消防栓里面的是高压水,水能冲十几米高呢,可大家不听楼主的,将消防栓开了一点,水慢慢的流到水盆里,并没有出现水冲十几米高的现象,于是楼主一直迷惑到 现在。这是为神马呢?因为楼主没领会到截流的内涵啊。算了不开玩笑了,直接给楼主上图。

网友D:
R1在限流(截流)啊,楼主。

网友D:
开关电源输出有缓启动和阶梯启动两种形式,楼主的这个电路可实现阶梯启动的目的,也就是输入刚上电时输出电压阶梯上升。

网友D:
给楼主实际抓个输出缓启动的例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初次上电时,当C2电压冲到16V以上使得UC3842启动时,芯片的供电按理来说由初级绕组供电,那此时芯片电压端 ...

VCC通过R1给芯片提供启动电流,R1通常会取得比较大,芯片的启动电流要比正常工作电流小,如果没有辅助绕组供电,C2的电流将入不敷出,电压会被拉低,辅助供电工作以后,芯片的主要供电将由辅助绕组接管,C2电压被辅助绕组钳位,你把辅助绕组想象为一个电池再来理解

网友B:
哈哈!蜂蜜蛮甜吔!…

楼主:
引用 网友E:
VCC通过R1给芯片提供启动电流,R1通常会取得比较大,芯片的启动电流要比正常工作电流小,如果没有辅助绕 ...

那如果不引入辅助绕组供电,而仅仅通过VCC供电可以吗?
启动电流可以通过减小电阻R1实现,当C3冲到芯片的启动电压(16V)时,7脚的电流迅速增大(15ma左右),此时C3电压会下降,问题是它会降到多少呢?如果低于启动电压(10V)不是又会关断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不引入辅助绕组供电,而仅仅通过VCC供电可以吗?
启动电流可以通过减小电阻R1实现,当C3冲到芯片的 ...

如果你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做个实验不就知道了,没有辅助绕组,IC会供电不足打嗝保护,如果减小启动电阻,仅用启动电阻对IC供电,你想一下这个电阻功耗会有多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不引入辅助绕组供电,而仅仅通过VCC供电可以吗?
启动电流可以通过减小电阻R1实现,当C3冲到芯片的 ...

3842N久木用过了,不记得相关资料了,懒得去看datasheet,不过从你提供的框图内部是34V,你应该可以直接24V供电吧,注意一下MOS的VGS就好

网友F(2015-04-03):
没有辅助绕组,短路保护等功能就没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