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跪求通信电路设计这一块设计方法

楼主(2015-01-29):
这2个电容和那个电感官方设计也没给,请问这个是什么电路怎么设计啊。是不是可有可无?

网友A:
这个就是个匹配电路, 派型

网友:
从回路来看L2,C14,C15是可以不要是RF阻抗匹配使用,可以先调试看看

网友B:
NC是no connection的一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C是no connection的一起吧

NC表示不接电容
0R是接一0欧电阻

网友D(2015-03-10):
意思是不焊。由于电阻会增加热噪声,还会引进衰减,所以那个0R的电阻直接画成导线即可。

网友E(2015-04-20):
学习了  阻抗匹配

网友F:
这个是阻抗匹配使用的,根据你的天线设计。如知道了天线的阻抗值后,用史密斯图计算软件就可以得出你想要的值。

网友G:
调试用的 (NC)正常情况下表示不用焊接

网友H:
阻抗匹配电路,根据实际给定频率带宽来确认值的大小,需要用网分来观察S11和VSWR来确认匹配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