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5-01-29):
本人编写的51单片机软件过程中,有如下一个函数:
unsigned char UART2_GetReceived(void)//报告已接收
{
        unsigned char pdata c;

        if(ReceiveLength2>0)
        {
                c=ReceiveLength2;
                ReceiveLength2=0;
                return c;
        }
    else
                return 0;
}
后来这个函数不再被主程序调用,我就把它删了,但删了后软件就不能正常运行,所以这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未调用的函数不能删掉呢?
我保留这个函数,但修改至如下,软件仍能正常运行:
unsigned char UART2_GetReceived(void)//报告已接收
{
        unsigned char pdata c;
        return 0;
}
我再把它改为如下所示,软件又不能正常运行了:
unsigned char UART2_GetReceived(void)//报告已接收
{
        return 0;
}
看来是unsigned char pdata c若的祸,可这个变量是函数内部变量,它被去掉后为什么会影响到软件的运行呢?
在下十分不解,请各们大侠相助!

网友A:
还是你的软件本身有问题, 估计有野指针,溢出等等之类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内存地址侵略,就是上面说的溢出和野指针问题,如果有汇编混合编程的文件,也有可能造成这种内存地址冲突。你可以仿真看一下这个变量的值是多少,地址是多少,看有没有启发。

网友C:
帮顶,这种问题确实奇怪,也遇到过类似的。

楼主:
我的软件里面并没有汇编混合编程,也没有使用绝对地址,现在正在查内存地址侵略,但程序量比较大,查起来很头疼。

网友D:
还是程序本身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E:
unsigned char pdata c;
unsigned char  c;
这个pdata 你为什么这样写,去掉不行么?

网友F:
充分说明程序本身有问题,拿掉没用的代码后现象发生了变化而已,或者凑巧没有引起致使的问题

未调用的代码会影响数据覆盖分析(也就是说好多变量的地址都可能发生了变化),所以会影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