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D噪声干扰

楼主(2015-01-29):
语音IC设置为AB类,送进功放放大,输出到喇叭,受到GSM模块的TDD噪声干扰。
从语音IC到功放,功放到喇叭,都是差分结构

奇怪的是,语音IC直接接喇叭,将喇叭靠近天线,竟然也没有TDD干扰,想不明白。
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对付TDD噪声?
受结构限制,不能加屏蔽罩,天线也不能换吸盘天线(拉远距离)。

@chunyang

网友A:
对付TDD两个办法:一个是远离,另外一个是电容+磁珠。
没看到你的具体电路及实物,没法说!
ps:春阳也不见得懂这块。

网友B:
这个主要由电路的EMC设计来决定。功放部分增益较高,这个缺失很难直接硬抗,加屏蔽是有效的解决方法。另外,使用D类功放更容易对付干扰,但EMC设计也同样有讲究。EMC设计主要是加强PCB的布局走线设计以及抑制来自电源、信号线的耦合噪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付TDD两个办法:一个是远离,另外一个是电容+磁珠。
没看到你的具体电路及实物,没法说!
ps:春阳也不见 ...

嘿嘿,这方面还真做过,去通讯技术栏目看多年前的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