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64在Freescale的定位

楼主(2015-01-29):
关于K64芯片在Freescale的定位,感觉相关的资料这些太少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知道的K64定位指的是哪方面?
能否把问题描述详细点?

网友A:
K64的资料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主要你要查看相关的用户手册,数据手册。
另外,我们的K64代码是由KSDK支持的,在KSDK的安装目录下有个doc文档,里面有关于K64板子如何使用SDK的详细说明。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
 The software you selected is currently not available for download.

If you have additional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Freescale Technical Support.

不知道哪个路径的可以下载SDK,通过软件中心进去的不可以找到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e software you selected is currently not available for download.

If you have additional ques ...

SDK下载链接
根据你电脑的系统以及位数下载相应的S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K下载链接
根据你电脑的系统以及位数下载相应的SDK。

已下载安装,已经安装好了。
但是我看了看手册,看哭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STM32的库文件。所谓的Get Start手册居然不是教人如何新建一个工程,而是打开一个例程。……
另外库结构你们的 hal 尾缀与 driver 尾缀的有些什么差别,如果自己建立程序的话应该如何引用这个啊。
另外关于startup cmsis的文件,假如我使用MDK,是否不能用自动生成的,而必须用库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