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ESD防护问题

楼主(2015-01-29):
产品要求通过50KV ESD,在原理和PCB的layout要注意那些问题?
例如VDD,GND,要如何设计,layout要如何做?
GND铺铜是要整面铜还是铺格铜?
过孔要如何设计?
IC的VDD的引线要如何走线?是否可以在接入IC的VDD前做波浪形走线?是否加上磁珠?
IC的空脚是否需要加100M电阻到?

网友A:
坐等大神回复,pcb菜鸟飘过@airwill

网友B:
“大神”之称不敢当啊! 楼主知道这么多防干扰措施,想必看了不少抗干扰书籍。
不过就事论事的话,我们讲:ESD 防护是指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静电释放”的防护。那么要解决高压静电的通路(地线泄放回路)和端口面对高压的保护(增加ESD 保护器件)。
先上传一份 TI 的 ESD 防护手册
继续讨论楼主问题另一个关键点: 50Kv!我们常见的 8Kv。电压提那么高,那么考虑上面的两个问题,高压会通过空气,直接向最近的地释放,中间所有的线路和器件都在高压释放和打击的范围内。所以这就要求 PCB 布局和走线尽量考虑这个因素,合理安排地回路和放电回路, 将地回路和端口之间避免其他电路和器件,安排好端口及其 ESD 防护,包括考虑 ESD 防护器件承受能力,避免二次损害。

网友C:
楼上的资料的我收下啦。。这个关于ESD防护的是需要多加注意的啊。

网友D:
GND铺铜是要整面铜还是铺格铜?-----一般的还是铺格铜的比较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