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SD防护

楼主(2015-01-29):
产品要求通过50KV ESD,在原理和PCB的layout要注意那些问题?
例如VDD,GND,要如何设计,layout要如何做?
GND铺铜是要整面铜还是铺格铜?
过孔要如何设计?
IC的VDD的引线要如何走线?是否可以在接入IC的VDD前做波浪形走线?是否加上磁珠?
IC的空脚是否需要加100M电阻到?

网友A:
支持一下,帮楼主顶起来

网友B:
做好泄放回路,注意PGND的接入,功能地的保护!

网友C:
ESD防护主要靠ESD器件的防护等级。在PCB设计上就是把ESD器件靠近信号的输入输出端,使外面的ESD信号在输入和输出端就有效的隔离掉,从而不影响板内器件。周围做好可靠接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