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sp430f149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2015-01-29):
在未接复位电路之前,430电压为3.5v,无法烧写程序。在430f149的复位脚接了10k的上拉电阻和一个0.1uf的接地电容,单片机电压降为3.0v 还是无法烧写程序

网友A:
请参考如下的电路。

网友B:
单片机电压降为3.0v …
  430电压为3.5v…
是指Vcc么?…
  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电压降为3.0v …
  430电压为3.5v…
是指Vcc么?…

就是在没有接复位电路之前 430供电引脚电压是3.5v 接上复位电路后 430的电源脚电压就变为3v了

换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没有接复位电路之前 430供电引脚电压是3.5v 接上复位电路后 430的电源脚电压就变为3v了 ...

换43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电压降为3.0v …
  430电压为3.5v…
是指Vcc么?…

换430吗?复位电路需要变化吗?

网友B:
话越说越多!…
   芯片供电是什么类型的电源?…要保证电源正常可靠!…
更换后上电测试:是否未出现上述故障现象!再来淡复位电路!…
    你不要告诉我:由于复位电路短路故障、造成电压Vcc拉低现象!…

网友C:
断电后烧,你确定你的烧写线没有接错,烧写口有没有大功率的器件

网友D:
这个电路本身没啥问题;
要是电容,芯片质量不好就难说了;

网友E:
建议去掉104电容先看看。

网友F:
电路图上的电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