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前端整流的电容作用

楼主(2015-01-30):
电源前端的整流桥输出端并联的电容的作用,为什么需要大电容
改为开关时间小的整流桥后,该电容是否可以变小
跪请大师讲解
谢谢!

楼主:
开关时间为100ns的FR整流桥
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受由哪些元器件影响

网友A:
开关时间小的整流桥???
这个是什么意思?

整流桥后端的电容是稳压,减小由于后级负载波动带来的电压的波动。。。是个池子。。。。

功率因数跟负载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时间小的整流桥???
这个是什么意思?

普通整流桥的trr为1000ns左右,而开关时间小的桥trr在120ns
现在许多电源上用这种桥
为什么

网友A:
高频于低频的区别

网友B:
市电频率才50Hz,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于低频的区别

韩国三星和LG手机充电器上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
它们这样用:纯属生产安排…
    市电频率才50Hz,没必要吧…

网友D:
大电容并,是为了滤除低频信号,如果你的负载对信号不敏感没必要用大电容吧,用多大的电容和你的负载需求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