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lib中没有long型的fir,求助

楼主(2015-01-30):
本人要用TMS320C5509A对long型数据做个低通滤波器,但是dsplib中只有short型的fir函数,自己写c运算量又太大,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我没找到long型的fir?求指点。我用的dsplib是TMS320C55X的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大神呢,自己先顶下

网友A:
请参考相关分享   看能否能到你
【TI 技术资料分享】TMS32054X函数库用户指南

网友B:
看了楼上分享的资料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相关分享   看能否能到你
【TI 技术资料分享】TMS32054X函数库用户指南 ...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你的资料我都有,确实没有对long型数据的fir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你的资料我都有,确实没有对long型数据的fir

是不是需要用Q格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需要用Q格式处理

int型就是Q15型的,库函数里只有Q15型的,没有Q32的,所以还是处理不了long型的

网友D(2015-04-03):
请问,LZ你最后怎么解决了呢

网友E(2016-05-28):
请问,LZ你最后怎么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