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射频电路器件选型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5-01-30):
各位:
       我根据芯片厂家提供的PCB和器件清单做了两次板子,板子的PCB都是一样的,只是不是一批做的而已。还有就是器件两次采购的也不一样。其余的都一样,但是两种板子使用测试工具测得的强度不一致,第一批一般在-50db左右,而第二批板子在-60db左右。我怀疑是器件的差别造成(电阻、电容、电感)。哪位能指导一下,器件后买的时候应该注意那些参数?

网友A:
调好后用同一厂家同一系列射频传用的元器件,最好也跟PCB厂家说好制作参数不能调整。另外射频设计是要预留足够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