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大虾,是否手机支持802.11ac协议就支持双频WIFI?

楼主(2015-01-30):
比如这个手机:http://detail.zol.com.cn/336/335843/param.shtml

WLAN功能显示支持802.11ac协议,是不是表示这个手机可以支持连接到2.4GHz WIFI和5GHz WIFI呢?

多谢啊!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那款手机真正支持5G WiFi。
要知道广告这东西,不能全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那款手机真正支持5G WiFi。
要知道广告这东西,不能全信。 ...

那请问,手机要支持5GHz WIFI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手机要支持5GHz WIFI需要哪些条件?

第一,硬件上面支持。
目前手机,MTK平台上的,比如说MT6625L,硬件上支持5G,但是MTK却告诉我们不推荐使用。
第二,软件上支持。
包括WiFi的协议之类的,这类要做进去。
现在MTK的大版本,里面有5G的代码在里面,但是硬件上面却不推荐我们使用。
你说现在谁敢做?
第三,天线支持
到目前为止,2.4G已经足够用,所以很少有人要求调5G的WiFi,没有需求就没有人去做!
所以不排除,XX厂商看到硬件上面支持5GWiFi,就对外宣传支持5G 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硬件上面支持。
目前手机,MTK平台上的,比如说MT6625L,硬件上支持5G,但是MTK却告诉我们不推荐使 ...

你好!

1,你所说的硬件支持,具体指的是哪些呢?WIFI芯片?

2,2.5GHz WIFI的手机WIFI天线与5G是不一样的吗?差异在哪些方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1,你所说的硬件支持,具体指的是哪些呢?WIFI芯片?

1:首先WiFi芯片必须包括。其次要想跑WiFi的5G协议,你的cpu的支持。
2:天线明显是不一样的,频率不同,带宽不同,怎么能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