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选择半桥式变换器控制IC时,都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

楼主(2015-01-30):
请教
选择半桥式变换器控制IC时,都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

谢谢!

网友A:
1)温度范围;
2)供电电源需求;
3)封装;
4)价格;
5)驱动能力;
6)电流反馈;
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温度范围;
2)供电电源需求;
3)封装;

学习了,感谢大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