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磁环磁导率的测量

楼主(2015-01-30):
可以通绕线测内外径、高度、电感值的方式计算磁环的磁导率。问题:

1)绕1圈好还是绕多圈好?为什么?

2)有没有非整数圈的问题?

3)紧绕、松松夸夸地绕,有没有区别,为什么?如果有区别,有多大区别?

4)均匀地绕、不均匀地绕,有多大区别,为什么?

网友A:
这是到哪啦!…这么冷清!哇!月球呀!…嘿嘿

网友B:
1,最好均匀绕满单层测量
2,不存在,只要穿过磁环即为一匝
3,有区别,
4,有区别,
1,3,4的原因在于散磁通,详细的解释参见赵修科老师的《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大概在前两章吧,十几到二十几页处。这本书的PDF,二姨家就有,自行搜索

网友A:
我再说二句:  关于磁环磁导率的测量
   也许楼主想表达的与题目不一致…或许我的理解有问题!
   磁导率应该是指磁环的本身材料及物理尺寸吧?…
   就是说:磁导率巳由生产厂家“决定”了…它工作的频段由材料决定了!
   而电感量才由匝数、线材、绕制工艺等因数决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说二句:  关于磁环磁导率的测量
   也许楼主想表达的与题目不一致…或许我的理解有问题!
   磁导率应 ...

你说的,我也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好均匀绕满单层测量
2,不存在,只要穿过磁环即为一匝
3,有区别,

谢谢,要能适当说些理由就好了。

网友C:
磁环磁导率是磁芯固有属性,不随生产变压器的工艺而变
1、有区别,如不亦心语
2、电感上是有区别的,但匝数是穿心就是一匝
3、有区别,
4、有区别。理论掌握不深,参照不亦心语

理论知识不丰富,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要能适当说些理由就好了。

看看推荐的那本书,不明白的大家在讨论,
我认知也不够,写理由也是书上的内容,那么多内容,打出来也没什么意思,
那本书上大概有几页内容吧,看完会有点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