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电路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2015-01-30):
电路图如附件,利用电池来驱动电机转动,而继电器的触点是来控制回路通断的。当继电器吸合后,电机开始工作;继电器释放后,电机停止工作。
用示波器测试继电器触点两端的电压,测试钩放置在A点,探头地夹在B点。电池电压12V。继电器吸合后,AB间电压为0;继电器释放瞬间有一个冲击电压。波形如附件2.
谁能帮忙解释下这个瞬间电压为什么是正向冲击呢?示波器这样测试是不是测试的电池两端电压?
谢谢。

网友A:
电机绕组有电感特性,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而你的继电器让电流“突变”了,所以有大的“过冲”就不奇怪了!否则电工理论要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绕组有电感特性,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而你的继电器让电流“突变”了,所以有大的“过冲”就不奇怪 ...

谢谢。
我知道会有这个冲击,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是正向的冲击?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反向电动势吧。把电机理解成一个电源就ok了。

网友C:
电机 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电动势吧。把电机理解成一个电源就ok了。

我理解也是反向电动势,但是我觉得测试ab点之间的电压,断开瞬间应该是反向的冲击吧?主要还是不太理解。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也是反向电动势,但是我觉得测试ab点之间的电压,断开瞬间应该是反向的冲击吧?主要还是不太理解。 ...

触点断开瞬间,电机是个电源,维持原有电流方向不变
根据维持原有电流方向不变(楞次定律),可知电机两端是上负下正。与电池串联后,当然示波器上看到的是正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断开瞬间,电机是个电源,维持原有电流方向不变。
根据维持原有电流方向不变(楞次定律),可知电机两 ...

这下是彻底明白了。谢谢版主。
不过我还有个问题,直接用示波器测试电机两端的电压跟测试ab点之间的电压在效果方面有区别吗?比如说对继电器触点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下是彻底明白了。谢谢版主。
不过我还有个问题,直接用示波器测试电机两端的电压跟测试ab点之间的电压 ...

有区别。
示波器接在电机两端,你将看到反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区别。
示波器接在电机两端,你将看到反向脉冲。

是的,我理解也应该有反向。因为要确定电机对继电器的影响,我在想测试AB点的电压是不是更有说服力,只是不太直观而已。

网友E:
加续流二极管吧;
反向电动势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有些感性负载,不加,要是电源电压又高,反向电动势很恐怖,达到几百V也很正常;

网友F:
个人认为是A点的电位没有升高,由于电机线圈有电感效应,断开的瞬间,B点的点位下降了。所以出现了脉冲。你可以同时将示波器地线接到电池的负极,另外两个探头接到A点、B点,同时看一下波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也是反向电动势,但是我觉得测试ab点之间的电压,断开瞬间应该是反向的冲击吧?主要还是不太理解。 ...

接通、断开的瞬间都有冲击,也就是 惯性吧,加减速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