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滤波电容选型

楼主(2015-01-30):
有没有批产的成熟方案,现在要替代掉原先的滤波钽电容,电解电容或贴片都可以,主要是显示稳定。

网友A:
电源滤波?随便搞一个正规厂家陶瓷贴片电容就可以了呀?选什么型?

网友B:
不用选的
直接换你原来的钽电容什么规格的?
芯片的滤波 并个104 够了 如果离的电源远了再放个
10uf/10V 陶瓷电容 0805

网友C:
我一般用1206封装的普通贴片电容;

网友D:
一般用电容值相同的普通电容就可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选的
直接换你原来的钽电容什么规格的?
芯片的滤波 并个104 够了 如果离的电源远了再放个

原先是10uf、16v的,我去掉这个电容,好像显示也正常,刚想省掉就好了。还是替换吧。一个104,一个106,替换成贴片0805或者1206的好了,离电源蛮远的。照你这么说不离电源远106估计可以省了,一个104储能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太远 106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