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cc2540的串口通讯实在不敢恭维啊

楼主(2015-01-30):
用的cc2540 hal层的UART,实在是不好用啊,最基本的通信功能,却让我如此纠结,自调试它的串口以来,就没有很好的解决。
上截图:

这个是我的串口输出调试信息。看,CRC校验失败了。
总是会有那么点几率,部分字节发过来是乱的,要么就是多发了几个字节,要么就是少发了几个字节。

你说,自己写UART驱动嘛,也可以,发一个字节等待该字节发送完成,但是捏。。。你发的数据多了,你的OSAL任务占用系统时间多了,蓝牙就死掉了。
吐槽下,有没有大神可以给我一些提示。
我现在只能在应用上做兼容。

网友A:
这个协议栈给的串口驱动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B(2015-03-13):
用DMA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协议栈给的串口驱动本来就有问题

我在CC2530上面的串口就做得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CC2530上面的串口就做得很好。

嗯,2530那个好多了

网友C:
请问您蓝牙协议栈怎么编写的 我毫无头绪 求指教 方便的话+qq 5346319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蓝牙协议栈怎么编写的 我毫无头绪 求指教 方便的话+qq 534631913

cc2540的开发和蓝牙协议栈的编写又是另外一码事的,俺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CC2530上面的串口就做得很好。

cc2530没搞过 没经验

网友B(2015-04-18):
引用 楼主:
cc2530没搞过 没经验

两个串口都是一样的,你串口是哪一层出了问题?有没有用协议栈自带的hal_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串口都是一样的,你串口是哪一层出了问题?有没有用协议栈自带的hal_uart? ...

用了,hal_uart api + dma,还是会小概率出问题,但是都被应用层冗余掉了,用还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hal_uart api + dma,还是会小概率出问题,但是都被应用层冗余掉了,用还能用 ...

参考CC2530 ZNP的例程,用消息队列来保存要发送的串口流,然后再串口DMA空的时候在把消息队列压入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CC2530 ZNP的例程,用消息队列来保存要发送的串口流,然后再串口DMA空的时候在把消息队列压入DMA ...

嗯,我就是这么做的。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D(2015-05-20):
总有大神会过来讲解。先占一席之位,坐等

网友E(2015-06-29):
确实很有问题,lz可以周期性判断缓冲中是否有数据,然后重新初始化d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很有问题,lz可以周期性判断缓冲中是否有数据,然后重新初始化dma

查过了,HAL自带的缓冲有限,如果应用层塞了太多的数据,就出问题了,开始是自己应用层这块判断做的不太好,导致发错概率较大。楼上有人说过了,等HAL的自带缓冲空了再装数据,另外就是能用DMA就用DMA,用中断的话问题比较大,另外建议应用层做做补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