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问一个LC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5-01-30):
我看到一些电源喜欢用LC滤波电路。记得有书上说开关电源也不错,只要后面加电感和电容滤波一下。
然后,我有一个400V的开关电源,加了100mh和104电容,听声音似乎有突变的样子。
我想问:加了电感,会不会出现电压突变,比如断电的时候出现500V。

网友A:
电感这么大,LC的滤波的频率没算过吧?

楼主:
频率没有算过。我把电源接在一个大电阻上,分压用小示波器(没有屏蔽的)看,竟然最大的是60hz的频率。我就有点不明白了,频率的话,0.1*0.000 000 1 开方倒数,得到10k,对不对呢。

网友B:
“加了电感,会不会出现电压突变,比如断电的时候出现500V”
开关放在负载端的话,有这种可能。开关放在滤波之前的话,没有这种可能。
这种现像发生在电感量较大电容量较小情况。
当然也有办法避免这种现像出现。

网友C:
加了电感,出现电压突变,断电的时候可能出现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