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双向可控硅控制角与输出电压关系

楼主(2015-01-30):
众所周知,使用双向可控硅的通与断可以实现交流电输出电压的调节。输出电压的控制采用控制可控管的导通角来实现。

控制角是指可控硅断开的正弦波角度。

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及控制角的关系表:

正弦波半周(90度角)面积        2        交流电输入电压(V)        230
1角度对应的弧度        0.0174        弧度与角度对应关系: 2π = 360度
控制角角度        控制角弧度        Sin(x)积分        积分百分率        输出电压
0        0.0000        0.0000        0.00%        230.00
1        0.0174        0.0002        0.01%        229.98
2        0.0349        0.0006        0.03%        229.93
3        0.0523        0.0014        0.07%        229.84
4        0.0698        0.0024        0.12%        229.72
5        0.0872        0.0038        0.19%        229.56
6        0.1047        0.0055        0.27%        229.37
7        0.1221        0.0074        0.37%        229.14
8        0.1396        0.0097        0.49%        228.88
9        0.1570        0.0123        0.61%        228.59
10        0.1744        0.0152        0.76%        228.25
11        0.1919        0.0184        0.92%        227.89
12        0.2093        0.0218        1.09%        227.49
13        0.2268        0.0256        1.28%        227.06
14        0.2442        0.0297        1.48%        226.59
15        0.2617        0.0340        1.70%        226.09
16        0.2791        0.0387        1.93%        225.55
17        0.2966        0.0437        2.18%        224.98
18        0.3140        0.0489        2.44%        224.38
19        0.3314        0.0544        2.72%        223.74
20        0.3489        0.0602        3.01%        223.07
21        0.3663        0.0664        3.32%        222.37
22        0.3838        0.0727        3.64%        221.63
23        0.4012        0.0794        3.97%        220.87
24        0.4187        0.0864        4.32%        220.07
25        0.4361        0.0936        4.68%        219.24
26        0.4536        0.1011        5.06%        218.37
27        0.4710        0.1089        5.44%        217.48
28        0.4884        0.1169        5.85%        216.55
29        0.5059        0.1253        6.26%        215.60
30        0.5233        0.1338        6.69%        214.61
31        0.5408        0.1427        7.13%        213.59
32        0.5582        0.1518        7.59%        212.54
33        0.5757        0.1612        8.06%        211.47
34        0.5931        0.1708        8.54%        210.36
35        0.6106        0.1807        9.03%        209.22
36        0.6280        0.1908        9.54%        208.06
37        0.6454        0.2012        10.06%        206.87
38        0.6629        0.2118        10.59%        205.65
39        0.6803        0.2226        11.13%        204.40
40        0.6978        0.2337        11.69%        203.12
41        0.7152        0.2451        12.25%        201.82
42        0.7327        0.2566        12.83%        200.49
43        0.7501        0.2684        13.42%        199.14
44        0.7676        0.2804        14.02%        197.76
45        0.7850        0.2926        14.63%        196.35
46        0.8024        0.3050        15.25%        194.92
47        0.8199        0.3177        15.88%        193.46
48        0.8373        0.3306        16.53%        191.99
49        0.8548        0.3436        17.18%        190.48
50        0.8722        0.3569        17.84%        188.96
51        0.8897        0.3703        18.52%        187.41
52        0.9071        0.3840        19.20%        185.84
53        0.9246        0.3978        19.89%        184.25
54        0.9420        0.4118        20.59%        182.64
55        0.9594        0.4260        21.30%        181.01
56        0.9769        0.4404        22.02%        179.35
57        0.9943        0.4549        22.75%        177.68
58        1.0118        0.4696        23.48%        175.99
59        1.0292        0.4845        24.23%        174.28
60        1.0467        0.4995        24.98%        172.55
61        1.0641        0.5147        25.74%        170.81
62        1.0816        0.5300        26.50%        169.04
63        1.0990        0.5455        27.28%        167.27
64        1.1164        0.5611        28.06%        165.47
65        1.1339        0.5769        28.84%        163.66
66        1.1513        0.5927        29.64%        161.84
67        1.1688        0.6087        30.44%        160.00
68        1.1862        0.6248        31.24%        158.14
69        1.2037        0.6411        32.05%        156.28
70        1.2211        0.6574        32.87%        154.40
71        1.2386        0.6738        33.69%        152.51
72        1.2560        0.6904        34.52%        150.61
73        1.2734        0.7070        35.35%        148.69
74        1.2909        0.7237        36.19%        146.77
75        1.3083        0.7405        37.03%        144.84
76        1.3258        0.7574        37.87%        142.90
77        1.3432        0.7744        38.72%        140.95
78        1.3607        0.7914        39.57%        138.99
79        1.3781        0.8085        40.43%        137.02
80        1.3956        0.8257        41.28%        135.05
81        1.4130        0.8429        42.14%        133.07
82        1.4304        0.8601        43.01%        131.09
83        1.4479        0.8774        43.87%        129.10
84        1.4653        0.8947        44.74%        127.11
85        1.4828        0.9121        45.60%        125.11
86        1.5002        0.9295        46.47%        123.11
87        1.5177        0.9469        47.34%        121.11
88        1.5351        0.9643        48.22%        119.10
89        1.5526        0.9818        49.09%        117.10
90        1.5700        0.9992        49.96%        115.09

网友A:
交流电压一般用有效值来度量,而用面积来计算的话只能与平均值有对应关系。平均值与有效值之间的关系和波形有关。而可控硅在不同的控制角下输出的电压波形是不同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