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晶振和两脚晶振有区别吗

楼主(2015-01-30):
小】
   晶振是一种频率元器件,广泛使用在我们身边的电子产品中,例如我们在商场随处可见的监控设备,以及人人都离不开的手机,就连吸尘器,以及智能穿戴产品都会有晶振的存在。我们常见到的晶振有插件晶振,贴片晶振。
1,插件晶振有圆柱形状,也有49/S形状,49U形状,以及陶瓷晶振中的两脚和三脚的之分。
2,贴片晶振中有两脚贴片晶振,四脚贴片晶振。而我们都知道在无源晶振中四脚贴片晶振也仍然只有两个脚位在工作。有人会经常问到,两脚晶振和四脚晶振在使用电路上有什么区别吗?以及2脚晶振和3脚晶振又有何区别。
石英晶振中常见的基本为两脚晶振,很少有三脚晶振的存在。而在陶瓷晶振中三脚晶振则是随处可见。3脚的晶振是一种集晶振和电容为一体的复合元件。由于在集成电路振荡端子外围电路中总是以一个晶振(或其它谐振元件)和两个电容组成回路,为便于简化电路及工艺,人们便研制生产了这种复合件。其3个引脚中,中间的1个脚通常是2 个电容连接一起的公共端,另外2个引脚即为晶振两端,也是两个电容各自与晶振连接的两端。
晶振等封装来说,很容易让人把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混淆。无源晶振需要借助外部元器件起振,因此在成本上,无源晶振要比有源晶振便宜的多。而有源晶振省去外部元器件可以自身起振,是因为晶振本身结构有振荡片的组成。
  有源晶振也称之为石英振荡器,因为石英精度要高于陶瓷的精度,所以,所有的振荡器材质均为石英所成。石英振荡器根据晶振在电路中不同的功能又分为普通振荡器,温补振荡器,压控振荡器,压控温补振荡器。温补振荡器当晶振在某特定的气温环境下,由于周围温度的起伏不定,导致晶振的温度要求发生变化,这时温补振荡器很好的进行了温度补偿,使晶振各项参数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压控振荡器调节可变电阻或可变电容可以改变波形发生电路的振荡频率,一般是通过人的手来调节的。而在自动控制等场合往往要求能自动地调节振荡频率。常见的情况是给出一个控制电压(例如计算机通过接口电路输出的控制电压),要求波形发生电路的振荡频率与控制电压成正比。这种电路称为压控振荡器,又称为VCO或u-f转换电路。利用集成运放可以构成精度高、线性好的压控振荡器。下面介绍这种电路的构成和工作原理,并求出振荡频率与输入电压的函数关系;压控温补振荡器则是集合两者晶振的功能,自然成本要贵于前面两者。

陶瓷晶振  贴片晶振中两脚晶振和四脚晶振,更是不足为奇。值得一提的是有源晶振中也有四脚贴片晶振。(四脚以上包括四脚晶振均为有源晶振,也就是石英振荡器)特别对于2520贴片晶振,3225贴片晶振,5032贴片晶振,5070贴片晶振等封装来说,很容易让人把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混淆。无源晶振需要借助外部元器件起振,因此在成本上,无源晶振要比有源晶振便宜的多。而有源晶振省去外部元器件可以自身起振,是因为晶振本身结构有振荡片的组成。
  有源晶振也称之为石英振荡器,因为石英精度要高于陶瓷的精度,所以,所有的振荡器材质均为石英所成。石英振荡器根据晶振在电路中不同的功能又分为普通振荡器,温补振荡器,压控振荡器,压控温补振荡器。温补振荡器当晶振在某特定的气温环境下,由于周围温度的起伏不定,导致晶振的温度要求发生变化,这时温补振荡器很好的进行了温度补偿,使晶振各项参数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压控振荡器调节可变电阻或可变电容可以改变波形发生电路的振荡频率,一般是通过人的手来调节的。而在自动控制等场合往往要求能自动地调节振荡频率。常见的情况是给出一个控制电压(例如计算机通过接口电路输出的控制电压),要求波形发生电路的振荡频率与控制电压成正比。这种电路称为压控振荡器,又称为VCO或u-f转换电路。利用集成运放可以构成精度高、线性好的压控振荡器。下面介绍这种电路的构成和工作原理,并求出振荡频率与输入电压的函数关系;压控温补振荡器则是集合两者晶振的功能,自然成本要贵于前面两者。

楼主:
:lol自己顶自己

网友A:
3脚,有些内部带电容的;

网友B(2015-03-20):
也有三只脚的有源的哦

网友C(2015-04-22):
纠正一下,陶瓷谐振器不能叫晶振,晶振只是指“晶体振荡器”。2脚的陶瓷谐振器是没有内置电容的,3脚是内置了电容。
陶瓷谐振器该淘汰了吧

网友D:
新人就是来学习的,来学习各种知识和思维

网友E(2015-07-16):
感觉楼主没搞清楚晶体和晶振的区别

网友F(2015-08-25):
陶瓷谐振器一般用于不精密的产品上,而晶体振荡器使用在相对精密的产品当中,我的认为对吗?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