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VRStudio4中单步Step运行正常,RUN时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5-01-30):
请教大神,使用的是AVRStudio4,mega16L内部8M晶振,上电复位使用10K和104串联。仿真是使用单步Step运行正常,PA能开关继电器,RUN时程序运行不正常,继电器没动作。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延时函数的问题。但具体原因不清楚。
原先的延时:

现在的延时:

网友A:
呵呵,只提问不看贴。还在首页
https://bbs.21ic.com/icview-867493-1-1.html

网友B:
库函数里面有延时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函数里面有延时函数的。

为什么原先的延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函数里面有延时函数的。

为什么我原先的延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