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t100电路图

楼主(2015-01-30):
目的需要测0-50范围温度。精度尽量的高,结果不能跳动太大。并且导线大概要3m长的样子。
原来有热敏电阻,但标定麻烦。热电偶的,温度跳动大并且精度不够。后来想用pt100但没有使用过没有成行的电路,看了一些资料。有桥式和恒流,2.3线接法.但没有实际使用过,电路方面不懂。尤其导线要3m长,可能更不行了。为了短时间调试出来。求具体办法。是自己运放,还是用ad芯片都可以。

我抄了个ad7792+pt100 3线的电路,自己不懂电路,也不知道对不对。若不能提供好的电路,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抄的对不对。

(尤其3.3v哪里和上面2出分别接stm32的19.20.21引脚了,不知道什么目的)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恒流法测电阻;
4线采样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恒流法测电阻;
4线采样更好;

关键不会电路啊,你给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不会电路啊,你给个吧

公司资料,不能发;

恒流源可以参考安捷伦万用表内部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资料,不能发;

恒流源可以参考安捷伦万用表内部的恒流源电路;

:L

网友B:
不知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可以去TI网站搜索下这个文档:SLYT442   专门测量RTD电路,包括两线制和三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TI网站搜索下这个文档:SLYT442   专门测量RTD电路,包括两线制和三线制 ...

百度都搜不到这个东西,资料更少怕不会用啊,你也没有用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有自己运放的电路吗,这个看起来比ad7792麻烦多了。也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效果,你用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自己运放的电路吗,这个看起来比ad7792麻烦多了。也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效果,你用过吗
...

INA118就是精密运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自己运放的电路吗,这个看起来比ad7792麻烦多了。也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效果,你用过吗
...

我上次给你的电路图不管用吗?

网友D:
给你传一份AD7792的评估板文档。里面有应用说明和硬件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传一份AD7792的评估板文档。里面有应用说明和硬件原理图。

:victory:牛b,还记得我啊。没有用你那个电路。我想弄个三线制的,以后基本通用。你那个是两线制的,谢谢你的文档,待我学习下,百度好像搜不到这个文档啊,谢谢

网友E:
彻底搞个简单好理解的吧,分压法测电阻,加上软件标定一个电阻值,这个测纯电阻精度可以到40m欧姆

网友E:
图片还不好发呢,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还不好发呢,算了

高级模式里面就能发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牛b,还记得我啊。没有用你那个电路。我想弄个三线制的,以后基本通用。你那个是两线制的,谢谢 ...

ADI的官方下载的,你可以去官方网站找到。

网友F:
呵呵。楼主你用量大吗?
有家公司马上会推出一款专门的PT100/PT1000接口芯片。瞄准的是替代AD7792、ADS1247等芯片。价格是这两种芯片的1/4~1/5左右。
集成恒流源,LDO,电压基准以及和22bitADC。支持3线制和四线制。SSOP-16封装。3.3V供电。采用I2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楼主你用量大吗?
有家公司马上会推出一款专门的PT100/PT1000接口芯片。瞄准的是替代AD7792、ADS1247 ...

说了半天没有说重点,名字和手册

楼主(2015-03-16):
引用 网友D:
ADI的官方下载的,你可以去官方网站找到。

电路图如1楼 程序按照给的例程,为啥测试不好使呢。
你帮我分析下怎么办吧
#include<stdio.h>
#include<aduc841.h>
/******************************************************************
DEFINE CONTROL PINS OF ADUC841 FOR THE PURPOSE OF AD7792 CONTROL.
Customers should define the pins according to their design.

******************************************************************/
sbit CS=0x0A0;
sbit SCLOCK=0x0A6;
sbit DIN=0x0A2;
sbit DOUT=0x0A3;

unsigned char DataRead[3];

void WriteToReg(unsigned char ByteData);
void ReadFromReg(unsigned char nByt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Time--;
        }
}

void main()
{

        int ResetTime;
        /* Set up UART */
        T3CON = 0x086;
        T3FD = 0x08;
        SCON   = 0x052;

        printf("Hello\r\n");

        /* PRECONFIGURE...*/
        ResetTime=32;
        SCLOCK=1;

        CS=0;                  //to keep DIN=1 for 32 sclock to reset the part
        DIN=1;
        while(ResetTime--)
        {
                Delay(10);
                SCLOCK=0;
                Delay(10);
                SCLOCK=1;
        }
        CS=1;

    printf("Reset\r\n");

        WriteToReg(0x10); //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writing to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riteToReg(0x00); //set the Configuration bipolar mode.Gain=1.
        WriteToReg(0x80); //Configuration internal reference selected.

        while(1)
        {

                WriteToReg(0x08);//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writing to Mode register.
                WriteToReg(0x20);//set the mode register as single conversion mode.
                WriteToReg(0x0A);//inter 64 kHZ clock.internal clock is not available at the clk pin.

                WriteToReg(0x40);//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to read from Status register.
                ReadFromReg(1);
                while((DataRead[0]&0x80)==0x80)//wait for the end of convertion by polling the status register RDY bit

                {

                        WriteToReg(0x40);
                        ReadFromReg(1);
                }

                WriteToReg(0x58);//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to read from Data register.
                ReadFromReg(2);
                printf("Data:%02BX %02BX\r\n",DataRead[0],DataRead[1]);

        }

}

void WriteToReg(unsigned char ByteData) // write ByteData to the register
{
        unsigned char temp;
        int i;
        CS=0;
        temp=0x80;
        for(i=0;i<8;i++)
        {
                if((temp & ByteData)==0)
                {
                      DIN=0;
                }
                else
                {
                         DIN=1;
             }
                SCLOCK=0;
                Delay(10);
                   SCLOCK=1;
                Delay(10);
                temp=temp>>1;
        }
        CS=1;
}

void ReadFromReg(unsigned char nByte) // nByte is the number of bytes which need to be read
{
        int i,j;
           unsigned char temp;
           DIN=1;
        CS=0;
    temp=0;
        DOUT=1;

        for(i=0; i<nByte; i++)
        {
                for(j=0; j<8; j++)
            {
                     SCLOCK=0;
                     if(DOUT==0)
                     {
                                temp=temp<<1;
                         }else
                         {
                                temp=temp<<1;
                                 temp=temp+0x01;
                        }
                        Delay(10);
                SCLOCK=1;
                        Delay(10);
                  }
                  DataRead=temp;
                  temp=0;
        }
    C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