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16.6出个gerber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5-01-30):
。。呐什么,我知道论坛有大神。跪请大神来。。。。。。。

画了个板子,出gerber时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会我把ARTWORK LOG 贴出来。candence是16.6,补丁包没有安装,只是**后可以使用就没去管。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貌似也不是,好像是参数不对,尺寸????)。如果有大神看懂问题所在,请大神不惜赐教一二。本人allegro不是太熟,之前用16.5,升级了后感觉走线好看多了,但是,出来问题了又。哦对了,pcb版本是 Allegro PCB Design XL (legacy)。。

楼主:
这是log的压缩包

网友A:
log 没啥看的
关键是源文件
1 状态栏 里面 无错误
2 出gerber前DRC 全通过
3 database check 要执行一遍

网友A:
你的log 提示 out of data
先执行第三个 看看

楼主:
嗯 我在检查,这是新出的log,貌似改动了点。我觉得不是版本的问题。我把原来TI给我的16.6的PCB(wifi部分)单独出gerber没有报错。我只是在他wifi部分的基础上扩展板子的面积有摆放了很多元件才出的问题。

楼主:
忘了说了 ,有几个DRC错误我忽略了,就是遗弃那个DRC错误。这样可以吗。那些报错的地方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忽略了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问题。好多警告。但是我看那线走的没问题啊。
我重新走了一下 线,再出gerber,就没发现刚走的那根线的警告!!!

我只是验证了一条,难道真是软件的bug?我要重新走所有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og 提示 out of data
先执行第三个 看看

您说的三个我都检查了,错误是没有了,全是警告了发板子前这警告能不管吗?

网友A:
database check 你有做
打开这个 几个勾都打上 执行下

网友A:
警告呢 问题不大
记得在cam350中再校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base check 你有做
打开这个 几个勾都打上 执行下

嗯 都打勾了,没其他的错误只是警告。但是警告太多了。现在看350呢。谢谢了

网友B:
Cadence Allegro +CAM350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