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STM8单片机连续读取4个I/O口的AD值,有死掉的现象吗?

楼主(2015-01-30):
请问STM8单片机连续读取4个I/O口的AD值,有死掉的现象吗?为什么?

网友A:
一个一个的读,通道切换延时一小段时间

网友B:
我只知道切换通道只读一次的话会读成上一次的数据,,读两次就可以了,,
死机的情况没碰到,有人帮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