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79F168使用体会

楼主(2015-01-30):
由于工作的关系,本人长期接触中颖MCU,尤其是8bit-flash MCU。中颖8位flash MCU采用的是51内核,支持C语言,使用keil编译,所以对于有过单片机相关工作经验的人上手很快.中颖单片机配有评估板和JET51仿真器,该仿真器能在Keil下通过JTAG口联机调试程序和编程,这样使得工程师在研发时就比较方便,更方便的是,当客户需要试产或生产小批量的产品时,可以零成本的免去拆换芯片,非常方便的随时修改bug和产品升级,而客户处也不需要费心的去寻找匹配的烧录转接头等。在这里我以SH79F168为例,简单介绍其性能以及使用体会。

楼主:
SH79F168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
SH79F168保留了标准8051芯片的大部分特性,包括内置256字节RAM和2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此外,SH79F168还集成了256字节外部RAM和存储程序和数据的16K字节flash。 SH79F168还集成了10位具有数字比较功能的ADC,以及PWM定时器模块。 此外,该款单片机集成了看门狗定时器,低电压复位等功能,提供了2种低功耗省电模式。
以下是几点经常用到的功能总结:

楼主:
1)串口方面:
SH79F168包含一个增强型UART(EUART),与传统的8051 UART相兼容。EUART兼有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的功能。在同步模式中,SH79F168产生时钟并在半双工模式下工作。在异步模式中,可以在全双工模式下工作,即能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发送寄存器和接收寄存器共享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BUF,但是CPU写SBUF就是修改发送寄存器,读SBUF就是读取接收寄存器。

楼主:
2)AD方面
SH79F168集成了一个单端型、10位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基准电压Vref可以选择VDD或外部Vref,7个ADC通道共享一个ADC模块,都可以输入独立的模拟信号,但是每次只能使用一个通道。ADC集成了数字比较功能,当ADC模块功能使能(ADCCON寄存器ADON位置1),比较功能使能(ADCON 寄存器中EC位置1)时,可以对模拟输入进行AD转换并与寄存器中的数字值比较。数字比较器可以连续工作,直到用软件清除才停止连续工作。带数字比较模块的ADC模块能在空闲模式下工作,并且由ADC中断唤醒,但不能工作在掉电模式下。

楼主:
3)中断方面
SH79F168有10个中断源:1个OVL中断,3个外部中断(INT0, INT1和INT4,INT4共3个中断源INT40-42共享一个向量地址),2个定时器中断(定时器 0, 1),1个EUART中断,ADC中断,FLT中断,和PWM中断。SH79F168中断采用4级优先级结构,为处理10个中断源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另外,SH79F168为INT4提供了4种外部中断触发方式,可以通过寄存器选择。

楼主:
4)SH79F168内建一个12位PWM模块。 PWM 模块可以产生周期和占空比分别可以调整的脉宽调制波形。而PWM输出波形的占空比由PWMD寄存器来设置。它提供3个独立的通道,每个通道可以提供两个PWM输出。

楼主:
总之,79F168功能较齐全,性能很稳定,能够满足一般日常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功能需求。透过79F168,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中颖单片机的强盛优势,我们相信,中颖单片机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在未来竞争激烈的电子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网友A:
感谢LZ的分享,在这里终于看到有人分享他的资源了,谢谢!!!

网友B(2015-03-17):
中颖4位8位MCU, 锂电池管理IC,一级代理商,姜先生 QQ256278599 电话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