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接2片sram

楼主(2015-01-30):
STM32F4的FMC挂两片SRAM,该怎么连线

网友A:
用片选区分oe线,其他都一样

难道2个sram价格会比一个2倍容量的sram便宜,表示怀疑

网友B:
用片选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片选区分oe线,其他都一样

难道2个sram价格会比一个2倍容量的sram便宜,表示怀疑 ...

两片16位SRAM,32位数据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片选区分;

2片SRAM,同时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2片SRAM,同时读

8位的RAM可以,16位的同时读,怎么区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位的RAM可以,16位的同时读,怎么区分呢?

8位应该也不可以吧,fsmc外设难道同时可以发起两个访问,难以置信啊,双核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位应该也不可以吧,fsmc外设难道同时可以发起两个访问,难以置信啊,双核么? ...

f429支持32位数据总线,2片16位就是32位数据了,一次就可以仿问32位不就是两片一起仿问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429支持32位数据总线,2片16位就是32位数据了,一次就可以仿问32位不就是两片一起仿问了吗... ...

你是用2个16位模拟32位,但是这还是有缺陷的,我估计做不到两片独立访问。。。写程序可能会比较麻烦

地址是多少位的呢,关键是地址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2个16位模拟32位,但是这还是有缺陷的,我估计做不到两片独立访问。。。写程序可能会比较麻烦

地 ...

20位地址,用FPGA来控制写,FMC管脚配置后,管脚是什么状态,会不会影响FPGA的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位的RAM可以,16位的同时读,怎么区分呢?

关键是SRAM有LB(低8位),UB(高8位),那两片的话,是不是第一片LB接NBL0,UB接NBL1;第二片LB接NBL2,UB接NBL3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