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降压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30):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会触电啊
触电手吸住到不至于
会有麻一下 心惊肉跳的感觉 心跳一下加快
总之是触电的感觉
想想都后怕的
建议不要碰
调试阻容的时候 前级记得加隔离的220变压器。

网友A:
之前加了隔离变压器 调试电路的时候
鬼使神差的直接摸上去了
**深刻

网友B:
无论你提到什么情况,阻容降压的电路不要和人体接触。电路必须安装在人体无法接触的地方。

网友C:
容阻降压电路是有安全风险的,最好和人体作好隔离

楼主:
电压这么低也会有危险吗?不是说人的安全电压是36V吗?

网友D:
是要注意安全的啊

网友E:
新手,观摩

楼主:
我准备用LNK306先变到15伏给外围接口供电,同时经过7805给单片机供电,问题就是这个外围接口经常需要用手拔插或接线。就是不知道人手如果碰到经过LNK306变成的15伏电压会有危险吗?

网友F:
阻容降压电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主要因为他没有完全隔离220v交流电压,千万不要碰到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LNK306先变到15伏给外围接口供电,同时经过7805给单片机供电,问题就是这个外围接口经常需要用手拔 ...

这个15V 是对306来说的
对楼主来说 是AC220
二者 参考不一

网友G:
阻容降压一定会电人,无论电压多少,感觉不一样而已

网友F:
再一次的提醒,阻容降压不要用手碰电路哦,就是拔下220v插头,里面的哪个电容存储的电压也会电你一下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