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输出为什么不是5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30):
R9在哪里啊?
不是5V,那现在是多少的?相差多的话,就还没有饱和了;

网友B:
Q4是发射极输出,永不可能饱和,除非基极电位能够升高到5.7V以上(高于电源电压)。

网友C:
Uce就算可以很小但Ube不会很小啊。
4.7K的电阻就不要电压么?

网友D:
3L说的,射极输出。射极跟随器。

网友C:
R6再占掉一点,到了R9那里剩下2V左右是对的

网友:
应该不会到5v的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e就算可以很小但Ube不会很小啊。
4.7K的电阻就不要电压么?

三极管导通后,可以近似认为是一根直线,5V直接加载R9上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导通后,可以近似认为是一根直线,5V直接加载R9上啊

你们老师是这么说的么?建议你把学费要回来

网友E:
你把Q4的基极跟集电极短路一下,再分析看看。

网友F:
这基础学的····发射极输出哦····怎么可能是5V···

网友G:
我认为做开关管低端驱动不能用NPN吧,应该用PNP吧,要不不满足饱和—截止条件,实际上就是没有完全导通,NPN的话负载应该在集电极上才对呀

网友H(点评):
恩,如果是用作开关的话,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就错了。

网友I:
如果完全导通,电压在4.1-4.5v左右

网友J:
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比基极低0.7V 。你基极电压多少。射极跟随器没有导通不导通一说。

网友K:
肯定不会是5V

网友L:
没有包和,也就是驱动电流不够造成的.

网友M:
射极跟随器不能工作在开关状态,因为始终有强负反馈,三极管不可能饱和。除非三极管的基极电压能比集电极高。
看看数字电路的书,哪个开关电路是射极跟随器的?

网友N:
NPN开关管不是这样用的,R9不能接在射集上,会导致三极管无法完全饱和,或者三极管无法打开;

网友O:
虽然不耻下问是对的。可楼主犯了很低级的错误。不知是咋个学的。

网友P:
电路在在振荡,怎么会有5V。

楼主(2015-07-22):
引用 网友E:
你把Q4的基极跟集电极短路一下,再分析看看。

为啥要短路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