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用103做的以太网做控制用行不?

楼主(2015-01-30):
103没有以太网口,用了一个SPI的片子,这个方案用在控制上行不?和107比有什么差别?

网友A:
肯定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行个屁,别听楼上忽悠,我建议用472,新唐的那个板子上,就有网口,这充分说明,这个芯片为以太网准备的。

楼主:
如果我只需要网口和串口,IO用的少,那么哪个方案稳定又便宜?

网友:
472楼主用了吗

网友:
看来楼主问题搞定了

网友B:
427可以用,官方开发板上都带的

网友C(2015-03-26):
你说的这个是新唐的103?
是否和stm32的f103管脚完全兼容
如果兼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