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我想获得更大的输出功率,可以通过并联电源模块获得吗?

楼主(2015-01-30):
如题,我想获得更大的输出功率,可以通过并联电源模块获得吗?

网友A:
难道电源模块不能解决了吗

网友B:
楼主说一说自己需要多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说自己需要多大功率的?

120W

网友C:
产品输出端只有在冗余设计的情况下可以并联,不能用并联的方式获得更大的功率输出。输入端可以并联使用,但须在最靠近产品输入端的地方接入10uF 电容(10uH 电感);总输入端加大滤波电容、或π型滤波、或100uH 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