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查BGA芯片的焊盘与电路板是否焊接好??谢谢

楼主(2015-01-30):
一个大难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xray可照出短路,虚焊看的不太明显,其他好像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没有X光机
基本靠运气
如果板子回来 感觉有问题
四周加点助焊膏 (进口 的那种)热风枪吹下 再试。

los
但是这个方法不能把助焊膏渗透到芯片的正底部 ?? 怎么办??

网友C:
是一个封装,到PCB技术板发个帖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X光机
基本靠运气
如果板子回来 感觉有问题

你平常使用那种助焊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封装,到PCB技术板发个帖试试看。

因为我感觉到这里热闹一点,所以就在这里发表帖子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X光机
基本靠运气
如果板子回来 感觉有问题

如果BGA芯片底部有没有焊接好的焊盘, 该怎么办 ???

网友D:
学习。一直躲着BGA.

网友E:
这个如何查看呢,关注中

网友F:
引出测试点。这个测试点可以是任意裸露在外面的点,包括过孔、焊盘等
现代IC基本每个引脚都会有ESD保护一类的钳位二极管,所以可以对照手册,用万用表通断档量一下这个管脚到VDD的压降,再量一下GND到它的压降

网友G:
如果需测试的脚都引出且留有可测试的焊盘,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试脚内部的二极管对地电压来判断

网友H:
如果是装贴在线路板上,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去碰每一个BGA引出脚的线路,若有数值则视为正常,若显示1(无限大)则视为不通也即虚焊!

网友I:
通电试功能

网友J:
X光,人眼没招,我们之前焊BGA封装的芯片都拿到修手机地方焊,熟练的话成功率很高,价格便宜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出测试点。这个测试点可以是任意裸露在外面的点,包括过孔、焊盘等
现代IC基本每个引脚都会有ESD保护一类 ...

但在电路板上基本上管脚都不是独立的啊,比如说一个管脚接了一片RAM,用这个方法就只能是先焊BGA,检测,然后再焊RAM了?是这样的吗?
现在我的板子也在犹豫是不是上BGA.

网友L:
只能靠工艺来保证了
X光也看不到虚焊

网友M:
靠修补能解决问题吗?

还是得前期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