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双龙电烧写器,给AT89S52单片机下载程序总校验失败!!!

楼主(2015-01-30):
如图所示重视校验失败,再次下载就显示芯片ID校验失败,怎么回事啊,10板子就2个成功了。。。。高手赐教!!!!!!!!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忘了怎么解决的。可以看看熔丝配置的对不对

网友B:
这个isp出不?

网友C:
没用过这个仿真器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D:
用mkii isp吧,

楼主:
跪求 高人指点,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