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6寸 超级手机电脑二合一平板!!!!!

楼主(2015-01-30):
CPU 工艺 基本到达极限  现在 以近是14  NM了
所以DIY是有意义的。

输入方式              触控
智能机                 是
3G视频通话          不支持
操作系统版本        WIN8  Android 4.4

CPU型号              Core M处理器
                           英特尔®酷睿™M-5Y70处理器(4M缓存,最高至2.60 GHz)双核 最大热设计功耗TDP 4.5 W 搭载英特尔®核芯显卡5300

网络
4G网络制式        电信4G(FDD-LTE)
3G网络制式        电信3G(CDMA2000)
2G网络制式        移动2G/联通2G(GSM)/电信2G(CDMA)
网络频率           4G: TD-LTE: Band41,LTE FDD Band 1/3, 3G: CDMA2000:
双卡机类型        双卡双待双通
其它                  支持FDD-LTE/TD-LTE
存储
机身内存          128GB ROM
运行内存           4GB RAM
储存卡类型        MicroSD(TF)
最大存储扩展    128GB
显示
屏幕尺寸          6.0英寸
触摸屏             电容屏,多点触控
分辨率             1920×1080(FHD,1080P)
PPI                  368
屏幕材质          LTPS/ IPS TFT触摸屏(支持手套触摸)
屏幕色彩          1670万色
感应器
GPS模块         GPS/AGPS/Glonass
重力感应         支持
光线感应        支持
距离感应        支持
电子罗盘        支持
陀螺仪           支持
摄像功能
后置摄像头        1300万像素
前置摄像头        500万像素
传感器类型        CMOS
闪光灯               高亮度LED闪光灯
自动对焦           支持
照片分辨率        主摄像头:最大可支持4160×3120;副摄像头:最大可支持2592×1952
其他性能             支持720p/1080p视频录制 主摄像头: Sony第四代BSI堆栈式摄像头、F2.0超大光圈、28mm超大广角、5P非球面镜片、全焦模式(先拍照后对焦) 前置摄像头: F2.4光圈、88度超大视角、全景自拍
娱乐功能
收音机           支持
音乐播放        支持
视频播放        支持
录音               支持
传输功能
Wi-Fi              支持
蓝牙              BT4.0,支持BT4.0 BLE
NFC(近场通讯)        支持
WIFI热点        支持
OTG                支持
其他
SIM卡尺寸        上卡槽支持Micro SIM卡,下卡槽支持Nano SIM和MicroSD卡二选一
电池类型        锂电池
电池容量(mAh)        4100mAh
电池更换        支持
理论通话时间(小时)        3G网络:通话时间上限28小时;2G网络:通话时间上限31小时
理论待机时间(小时)        4G网络:待机时间上限750小时; 3G网络:待机时间上限750小时;2G网络:待机时间上限750小时
数据线        Micro USB
机身尺寸(mm)        157mm(长)×81mm(宽)×7.9mm(厚)
机身重量(g)        185
机身材质        金属

楼主:
内存颗粒 单颗已经做到16GB

8Gb

x64

253FBGA

1.8/1.2

-25~85

Mass Production

Tablet, Smartphone

8Gb

x64

216FBGA

1.8/1.2

-25~85

Mass Production

Smartphone

16Gb

x64

253FBGA

1.8/1.2

-25~85

Mass Production

Tablet, Smartphone

16Gb

x64

216FBGA

1.8/1.2

-25~85

Mass Production

Smartphone

16Gb

x64

256FBGA

1.8/1.2

-25~85

Mass Production

Smartphone

4Gb

x32

178FBGA

1.8/1.2

-25~85

Mass Production

ULT

16Gb

x32

178FBGA

1.8/1.2

-25~85

Mass Production

ULT

=======================================================================================================

单颗粒 的FLASH  128G

KLMDGAGE2A    128GB   x8  1.7~1.95, 2.7~3.6  169FBGA  Mass Production
x8
1.7~1.95, 2.7~3.6
169FBGA
Mass Production

楼主:
Intel 計畫在 2015 年推出新型 3D NAND Flash ,單顆粒容量達到 1TB

Toshiba發佈單顆容量128GB快閃記憶體晶片By: Simon   Short URL: http://uon.cc/5019   View: Source
03,198

Toshiba近日利用32nm制程製造出128GB的NAND Flash快閃記憶體晶片,創造了目前移動存儲晶片的最高容量記錄。這種晶片僅有0.06吋厚度,可以存儲16.6小時的1080p影片,預計八月份量產,九月份開始出貨。
首批晶片可能會供給Apple製造iPhone和iPod等產品,而Toshiba自家的產品也會使用這種晶片。不久將來的手機、MP3機及其他移動設備將有望達到128GB或更大的儲存空間了。

网友A:
支持!如果可接鼠标键盘显示器,俺订一台

网友A:
鼠标键盘,通过烂牙应该可以,送大的是显示器,弄个隐型的HDMI接口?

楼主:
HDMI接口   DIy  想加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键盘,通过烂牙应该可以,送大的是显示器,弄个隐型的HDMI接口?

蚂蚁大牛  请  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876247-3-1.html

网友B:
这玩意不错,俺也订一台。

网友C:
这东西是你一个人DIY出来的?一个人搞定结构,射频,基带以及走线和软件驱动?很想跟你讨论讨论这东西是怎么DIY出来的?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下卡槽支持NANO SIM和SD CARD是怎么实现的?看了下你的整机厚度是7.9mm,请问你的PCB光板厚度是多少?看了你的PCBA的板子,发现没有屏蔽盖,你不怕射频干扰吗?如果我没猜错,右边芯片四周有几个绕线电感的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这东西一点都不罩屏蔽盖吗?如果是把屏蔽功能做到壳料上的话,你至少要有屏蔽径?

网友D:
结构是个大问题,期待后续……

楼主(2015-04-17):
国内 有  飞腾  公司 在山寨  INTEL

楼主:
--------------------------------------

問我為何而來 只為心中那道彩虹
無圖示
actt

网友(2015-03-09):
私訊連結

mozard wrote:
不是看INTEL/A...(恕刪)

應該是看wintel/google/asus做不做而已?
這樣比較精準?

這種事應該只會在大陸成真,intel android/windows雙系統切換。

efi也可以拿來開android,intel的android ia就是efi開機開到android。

技術上都可行,只是准不准這樣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