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LO Thresholds On/Off”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5-01-30):
附图为TI “ PWM与谐振控制器产品 ” 参数表 截图

请教
这里的“UVLO Thresholds On/Off”是什么意思 ?

谢谢!

网友A:
翻译过来是:欠压锁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过来是:欠压锁定开/关

谢谢大侠指点!学习了

网友B:
它有一个进入UVLO的电压和一个退出UVLO的电压,至于哪个叫ON哪个叫OFF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