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大神 想用变压器搞个隔离的24v-12v的电路来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5-01-30):
请教大神 想用变压器搞个隔离的24v-12v的电路来给单片机供电,有一块开关电源24v的想节约点空间,用变压器来搞个隔离的24vto12v的电压,本想用隔离电源模块来做,无奈可提供的电流太小,就想用变压器来自己做过隔离的模块,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行性如何~~

网友A:
首先 你干嘛要隔离?有没有必要隔离
其次 开关电源24V 已经是和市电隔离了的 示波器看看纹波再说
最后 找个dcdc降压得到9V 然后LC滤波 加个LDO给单片机供电 足够用了
所以 你没必要再搞隔离电源

楼主:
需要隔离  24v接继电器的 现在的板子没隔离做了点保护有干扰  用一般的隔离模块给单片机供电例如B0505T-3W提供的功率不够因为我要给80个单片机供电 如果用80个B0505T-3W又太贵,所以要在搞一个开关电源单独给单片机这块供电,我的意思是想把这个给单片机供电的开关电源也省了,用给继电器供电的24v开关电源搞个变压器出来做个隔离的电源来代替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干嘛要隔离?有没有必要隔离
其次 开关电源24V 已经是和市电隔离了的 示波器看看纹波再说
最后 找个 ...

需要隔离  24v接继电器的 现在的板子没隔离做了点保护有干扰  用一般的隔离模块给单片机供电例如B0505T-3W提供的功率不够因为我要给80个单片机供电 如果用80个B0505T-3W又太贵,所以要在搞一个开关电源单独给单片机这块供电,我的意思是想把这个给单片机供电的开关电源也省了,用给继电器供电的24v开关电源搞个变压器出来做个隔离的电源来代替它。

网友A:
不晓得你是怎么设计的
图呢
照我来说 24V 接继电器 没问题
单片机供电从24V 降压过来 不一定需要隔离的
板子布线合理  一般也没什么干扰的。

楼主:
算了还是要用块开关电源,直流在变来边去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