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inux编译不过去

楼主(2015-01-30):
BSP版本:L3.0.35_4.1.0_130816_source
在执行./ltib后,出现error,进入/ltib/ltib/host_config.log 下查看:
Processing platform: Host support packages
============================================
using /home/zhangxi/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ltib/config/platform/host/ltib.preconfig

Processing: fake-provides
===========================

Processing: mkspooflinks
==========================

Processing: distcc
====================

Processing: ccache
====================

Processing: m4
================

Processing: bison
===================

Processing: flex
==================

Processing: texinfo
=====================

Processing: autoconf
======================

Processing: automake
======================

Processing: libtool
=====================

Processing: lkc
=================

Processing: wget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rpmbuild --dbpath ///opt/freescale/ltib/var/lib/rpm --target i686 --define '_unpackaged_files_terminate_build 0' --define '_target_cpu i686' --define '__strip strip' --define '_topdir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 --define '_prefix /opt/freescale/ltib/usr' --define '_tmppath /home/zhangxi/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ltib/tmp' --define '_rpmdir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RPMS'  --define '_mandir /opt/freescale/ltib/usr/share/man' --define '_sysconfdir /opt/freescale/ltib/etc' --define '_localstatedir /var' -bb --clean --rmsource  /home/zhangxi/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ltib/dist/lfs-5.1/wget/wget.spec
Building target platforms: i686
Building for target i686
Executing(%prep): /bin/sh -e /home/zhangxi/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ltib/tmp/rpm-tmp.34787
+ umask 022
+ cd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
+ cd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
+ rm -rf wget-1.9.1
+ /bin/gzip -dc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SOURCES/wget-1.9.1.tar.gz
+ tar -xvvf -

最后提示的是
implicit -c version.c
/bin/sh ../libtool --mode=link gcc -O2 -Wall -Wno-implicit  -o wget  cmpt.o connect.o convert.o cookies.o ftp.o ftp-basic.o ftp-ls.o ftp-opie.o  hash.o headers.o host.o html-parse.o html-url.o http.o init.o log.o main.o gen-md5.o netrc.o progress.o rbuf.o recur.o res.o retr.o safe-ctype.o snprintf.o gen_sslfunc.o url.o utils.o version.o -lssl -lcrypto -ldl
mkdir .libs
gcc -O2 -Wall -Wno-implicit -o wget cmpt.o connect.o convert.o cookies.o ftp.o ftp-basic.o ftp-ls.o ftp-opie.o hash.o headers.o host.o html-parse.o html-url.o http.o init.o log.o main.o gen-md5.o netrc.o progress.o rbuf.o recur.o res.o retr.o safe-ctype.o snprintf.o gen_sslfunc.o url.o utils.o version.o  -lssl -lcrypto -ldl
gen_sslfunc.o: In function `init_ssl':
gen_sslfunc.c:(.text+0x35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SLv2_client_method'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1]: *** [wget]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src'
make: *** [src]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hangxi/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ltib/tmp/rpm-tmp.8174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hangxi/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ltib/tmp/rpm-tmp.81741 (%build)
Build time for wget: 13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wget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Fri Jan 30 16:01:27 2015
Ended:   Fri Jan 30 16:01:40 2015
Elapsed: 13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wget

楼主:
自己顶下  急求大家帮助

楼主:
等了这么多天  没人帮助  桑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了这么多天  没人帮助  桑心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在哪个版本的ubuntu上编译的?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飞思卡尔 freescale cotex A9 I.MX6核心板 I.MX6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 freescale cotex A9 I.MX6核心板 I.MX6开发板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在哪个ubuntu版本上编译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 freescale cotex A9 I.MX6核心板 I.MX6开发板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官网哪块板子设计的呢?

网友B:
看错误就是链接 wget 时候缺少一个函数吗。
看看SSLv2_client_method这个函数在哪里有就可以解决。

网友C:
应该还有很多需要的软件包没安装或是没正确安装好吧

楼主(2015-04-08):
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是请教了别人说换成64位系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