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IPU操作问题

楼主(2015-01-30):
我们想把MHL接收IC输出的RGB/YUV信号送到IPU,然后显示到LCD上,请问该怎样对ipu进行访问?相关的操作接口位于哪些文件?

网友A:
最近也在关注IPU的使用,不知道从哪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关注IPU的使用,不知道从哪下手

今天看了mxc_ipuv3_fb.c,貌似IMX6Q 支持三个framebuffer ,显示video数据用/dev/graphics/fb2 ,不同的BF使用了不用的通道

网友B:
楼主你好,今天事情太多,明天我帮你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今天事情太多,明天我帮你看一下哈~~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今天事情太多,明天我帮你看一下哈~~

Hi,FSL_TICS_Rita.烦请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FSL_TICS_Rita.烦请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L3.10.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HDMI/MHL接收IC有以下视频输出引脚,不知IMX6Q是否有相应的接收pin?
D0[7:0]
D1[7:0]
D2[7:0]
H, V, DE
DCLK

网友B:
引用 楼主:
HDMI/MHL接收IC有以下视频输出引脚,不知IMX6Q是否有相应的接收pin?
D0[7:0]
D1[7:0]

楼主你好,关于IPU的操作和LCD的配置,你可以参考一下如下文档:
AN3974.pdf (2.01 MB, 下载次数: 87) 和MX53UG.pdf的 Chapter 18 Supporting the i.MX53 Reference Board DISP0 LCD部分有详细描述,不过MX53UG.pdf文档太大了这里没有办法附件给你,你可以到如下链接中去下载。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536&fpsp=1&tab=Documentation_Tab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imx6有类似MX53UG.pdf的文档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imx6有类似MX53UG.pdf的文档吗?

HI,Rita,
       我们现在要用一颗ADV7604芯片做HDMI接收器,接收器接收到的数据在IMX6平台该怎么去处理呢,能否提供一个设计思路?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