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一个timer似乎不能输出两路不同频率的PWM?

楼主(2015-01-30):
比如Timer3, 它可以输出多路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但它只有一个ARR寄存器,故是不是只能输出同样频率的?

网友A:
是的,频率由ARR决定,占空比由输入输出捕获寄存器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频率由ARR决定,占空比由输入输出捕获寄存器决定

同一timer输出不同频率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同一个时刻,它只能输出一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时刻,它只能输出一个频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