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基准电压

楼主(2015-01-30):
(无正文)

网友A:
不接,芯片没法工作啊;

网友A:
外部基准,精度稳定性等相对好些;
当然很多内部基准精度也不错,你要自己算下,用内部的是否满足系统设计要求;

网友B:
看你的需要,如果需要更好的精度就要更好的外部基准,如果只是需要稳定的比例值就完全可以用内部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需要,如果需要更好的精度就要更好的外部基准,如果只是需要稳定的比例值就完全可以用内部基准 ...

内部基准电压,改如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基准,精度稳定性等相对好些;
当然很多内部基准精度也不错,你要自己算下,用内部的是否满足系统设计 ...

内部基准电压该如何接,在相应的引脚上接电容然后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基准电压该如何接,在相应的引脚上接电容然后接地?

是的;
接一个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

网友C:
1.外部基准会更好。
2.数字电压和模拟电压,不接就不能工作。
3.数字和模拟部分分开供电就是为了起隔离作用,避免数字部分对ADC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基准,精度稳定性等相对好些;
当然很多内部基准精度也不错,你要自己算下,用内部的是否满足系统设计 ...

那ADC的基准电压的参考值的技术手册会给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ADC的基准电压的参考值的技术手册会给出吗?

大部分会给出的;
比如C8051F060,写的就比较详细;
也有些MCU写不是很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会给出的;
比如C8051F060,写的就比较详细;
也有些MCU写不是很明确; ...

有些ADC是需要双电源供电的。不仅需要提供模拟端电源也需要提供数字端的电源。比如24位ADC ,AD7799
的技术手册中给出模拟端电源的供电范围为2.7V至5.25V. 请问一下我在此模拟端电源处,提供3V的电源与提供
5V的电源,对整个ADC的运行有何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ADC是需要双电源供电的。不仅需要提供模拟端电源也需要提供数字端的电源。比如24位ADC ,AD7799
的技 ...

运行没啥影响;

最多功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没啥影响;

最多功耗一样;

就是功耗不一样,转换的精度是一样的对吧?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一些ADC的·技术手册会给出外部基准参考电压的范围,是否在此范围内,我提高的外部基准参考电压越高,那么ADC转化器分辨率精度也会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功耗不一样,转换的精度是一样的对吧?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一些ADC的·技术手册会给出外部基准参考 ...

电压高了,有效位数的分辨率是降低了;

转换精度和电源电压的关系,最好看下芯片资料;
一般有图表说明的,一般差不多的;